指令求解

楼主(2015-12-18):
ADPRW (TRUE,MainPullServoAdd,H03,H2200,K2,g_dwReadData2);

这是别人写的一条指令,想请大神们知道下,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ADPRW在ST编程语言下的使用方式

网友A:
在三菱中,ST语言调用FB的用法和梯形图上基本一致,只不过多了EN端,因为在梯形图模式下,是通过母线来传递EN能流的。

在梯形图中,ADPRW包含了5个参数,即:
参数1:从站号
参数2:功能代码
参数3:Modbus参数地址
参数4:访问点数
参数5:数据存储软元件起始值

而在ST语言中,仅仅多了一个EN端而已,所以:
ADPRW( ?BOOL_EN? , ?ANY16_s? , ?ANY16_s1? , ?ANY16_s2? , ?ANY16_s3? ,
?ANY_SIMPLE_s4? );
ADPRW(EN端,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

可以看到,用法基本上与梯形图模式下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截图的这条指令是不是读取从站名为MainPullServoAdd,读取g_dwReadData2地址开始的2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