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做皮带电子秤运输石料,变频器要根据它的运输速度和称量进行动态校量参数,请问有谁能帮我解答下,几个参数怎么设置?plc运用西门子好,还是三菱的好?plc需要运用哪些指令?

网友A:
直接找电子秤厂家吧,自己玩不好

网友B:
没玩过 不知道咋弄

网友C:
这个就是一整套非标设备的解决方案,需要整套技术图纸,元件清单,源程序,还有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使用说明书。
一般都是先提供现场的设备的生产流程图和所有的设备动作详细的要求,才能够报出整套设备的销售售价,并签订设备购销合同,支付合同定金,才能进行研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加成本不划算,我这称量又不用精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是技术支持,不用管那么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做过吗?能不能给我一些资料,拜托拜托

网友D:
额,这个还是专业的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不需要精确控制,只要大概到差不多的称重体积就够了,用变频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网友E:
告诉我原理,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F:
我们做电子皮带秤。有仪表有PLC的。
仪表来说目前最好最贵的要数申克的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精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现场机械及安装

楼主:
是滴,我做的这个精度不需要那么精准

网友G:
需要称重辊 还要算周长  测速编码器什么的   PLC就可做  最好买专门的称重显示控制器   没搞过这个的不容易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需要那么多啦,只要算好输出料比重,在动态控制皮带机输送速度就好了

网友H:
一个变频器,一个旋转编码器,一个称重,变送器一个PLC,一个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就可以,程序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个变频器,一个旋转编码器,一个称重,变送器一个PLC,一个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就可以,程序很简单
基本就这些东西了

网友C:
运动过程中的称重,有很大的学问呀。
首先,皮带运动的时候称重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不稳定是肯定并且无法避免的了,只有想办法获取某一个时段的多个数值,取平均数,判断当前石料是否过重,还有现场调试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没有制作经验,估计调试时头都搞大,建议外包给自动化公司制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里以前有老师傅做过,但是他离职了,现在就是称重公式和参数,控制部分全要重做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是公式  首先这个就是一个PID闭环控制  按照你说的计算比重  那成开环了

网友J:
好像看到混泥土搅拌站就是这样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就是做一个混泥土搅拌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