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最近开发评估一个插销钉的项目,一个板子上面十多个工位插销钉,控制比较简单,就单纯的走这十几个工位,也要保证效率,我们打算这十几个点都走直线插补,这样会快些,看了基恩士的手册和插补指令,觉得比较方便,一条指令,进行参数设置就可以搞定了,不过基恩士的成本比较高。想用欧姆龙的走插补,同事说欧姆龙的定位模块不好用,比较繁琐,我之前没做过插补,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欧姆龙走插补的话设置麻烦吗?一个板子十几个工位。谢谢了!

网友A:
欧姆龙的没用过,松下FP-XH的可以,挺好用的,还有一些国产的比如永宏,台达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没用过,松下FP-XH的可以,挺好用的,还有一些国产的比如永宏,台达等
国产的这些都不怎么熟悉也没固定的供应商,现在就欧姆龙和基恩士的有固定供应商,所以优先考虑这两家的

网友B:
如果没有路径要求只是定点,直接走就行了,没必要插补!
反正2个电机做的位移还是一样,你自己想一下就能够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路径要求只是定点,直接走就行了,没必要插补!
反正2个电机做的位移还是一样,你自己想一下就能够明白
你的意思是不是假如我从原点开始走第一个点的话,让x轴和y轴同时移动,其他点也一样,两个轴同时动作,没关联的,不用走直线,只要走到定点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路径要求只是定点,直接走就行了,没必要插补!
反正2个电机做的位移还是一样,你自己想一下就能够明白
你的意思是不是假如我从原点开始走第一个点的话,让x轴和y轴同时移动,其他点也一样,两个轴同时动作,没关联的,不用走直线,只要走到定点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你要知道2轴就是2个位移罢了!
没有路径要求何必要插补??
难道真是人傻钱多???

网友B:
你只要在原点或者任一点走到下一点,2个电机均定位完成就是该点定位完成信号,你实际观察测量就会发现耗时绝对不会超过未带插补,甚至比插补还要更加快速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在原点或者任一点走到下一点,2个电机均定位完成就是该点定位完成信号,你实际观察测量就会发现耗时绝对不会超过未带插补,甚至比插补还要更加快速完成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C:
用宏就可以呀 四轴 两轴 三轴都可以同时插补

网友B:
实际上,欧姆龙的定位很好用!
当然,目前不管松下、三菱、欧姆龙等等,都差不多!

网友D:
基恩士的方便些,编程很方便

网友E(2016-02-19):
你好,如果你想编程方便的实现插补,可以了解一些欧姆龙NJ系列控制器,两轴的话,NJ101系列即可满足要求,实现插补只需要一个功能块即可!编程非常简单方便。成本和采用CJ+定位模块差不多,当然会比CP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