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书上说,S7-200的CPU内有内部电源,可以为CPU自身提供5或24V电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CPU有内部有一个电源转换模块吗,可以做AC/DC或DC/DC的一个电压转换工作。

进而可以理解:CPU内部的电路板电子器件等,实际上都是工作在直流下的。不管PLC的电源是交流220还是直流24,最终内部需要的工作电压只是直流24V或5V。

请问各位大神,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呵呵;S7-200有AC/DC/RLY及DC/DC/DC的,前者是交流供电的,后者是DC24V供电;PLC最下面都有一块电源板;

CPU工作及上面的继电器等需要5V及24V的电源,还有扩展模块也需要5V电源;

网友B:
ZCMY版说的没错。
任何精密的电路板CPU芯片供电电源,都是需要低压电源供电的,就像台式机电脑主板上的CPU芯片一样,大多数的供电电源为3.3V直流电压。

楼主:
我把对CPU电源供出的电的需求这样整理。求版主大大过目。
①拓展模块的工作电源,需要DC 5V,由从CPU连至EM的总线供给过来。
②拓展模块上的DO点,需要DC 24V电源(用来继电器线圈吸合)。
③CPU模块上的DO点,需要DC 24V电源(用来继电器线圈吸合)。
④拓展模块及CPU上的DI点,需要DC 24V电源。
⑤TD200,需要DC 24V电源,由CPU供给。
⑥其他

综上,CPU需提供出5V及24V的电源出来,以满足上述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增长了一个小常识,非常感谢。

网友C:
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D:
需要的电源等级不一样!

网友E:
理解很正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对CPU电源供出的电的需求这样整理。求版主大大过目。
①拓展模块的工作电源,需要DC 5V,由从CPU连至EM的总线供给过来。
②拓展模块上的DO点,需要DC 24V电源(用来继电器线圈吸合)。
③CPU模块上的DO点,需要DC 24V电源(用来继电器线圈吸合)。
④拓展模块及CPU上的DI点,需要DC 24V电源。
⑤编程电缆,需要DC 24V电源,由CPU供给。
⑥其他

综上,CPU需提供出5V及24V的电源出来,以满足上述的需求。

注意第五点,编程电缆需要的是24V电源吗?

网友G:
我还见过有+-12V的。

网友H:
我告诉你:大多数PLC的电源就是一个24V+5V,只是电源的分路数目不等罢了!
当然个别还有电源参数监控(那种的电源部分带有单片机管理芯片),好多PLC电源坏了我都是直接提供24V+5V替代,目前均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昨天我把TD200理解成编程电缆了,现在已经改正了。嘿嘿。多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H:
深刻!

网友H:
PLC的DC24V,一般是输入信号部分的供给电源和内部继电器应用(部分机型带继电器模块数量比晶体管模块较少就是如此,当然还有定位模块之类的高耗能模块),5V一般都是供应内部数据处理部分以及光耦隔离与CPU及数字处理模块的供电,至于说3.3V、1.95V等在PLC内部基本无法看到,因为PLC的CPU 基本都是5V电源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一般plc内部5V电源有的是自带的,有的是用外部24V输入转换来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般plc内部5V电源有的是自带的,有的是用外部24V输入转换来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PLC本体电源,不管是24V供电还是220AC供电,好的产品首先都是内部DC24V+5V与供电都是隔离的!
也就是PLC内部的DC24V+5V都是电源模块输出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好的电源模块比较贵,成本太高,现在中小厂里一般都是用外接24V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的电源模块比较贵,成本太高,现在中小厂里一般都是用外接24V电源
不隔离的话问题太多,例如西门子200的电源就是不带隔离的,最直观的就是200系列通讯口老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的电源模块比较贵,成本太高,现在中小厂里一般都是用外接24V电源
不隔离的话问题太多,例如西门子200的电源就是不带隔离的,最直观的就是200系列通讯口老烧
确实是,不光是西门子200,西门子系列的,不带隔离的,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现在西门子200smart也一样?我见过用200smart做恒压供水设备的,没怎么听说容易烧啊!

网友J:
CPU需要5V的直流电源 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