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硬件为FX3U-32MR
         FX3U-485-BD
智能电表,支持MODBUS RTU通信

电表的设置为9600 E.8.1 站号为1

接线是通过    FX3U-485-BD接到智能电表,已确认接线没错
现在通信监视D8063的错误代码为6301 ,已排除设置的奇偶性

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错误代号(D8063) 6301
错误信息 串行口通讯错误1
LED状态(RUN) ON
LED状态(PROG.E) OFF
PLC运行状态 RUN
诊断时间 当收到对应站信号时
错误现象及原因

校验错误

超时错误

帧错误

解决方法

(1)交换通讯,计算机链接,编程序。

请确认通讯参数是否被正确的按照用途设定。

(2)简易PLC间链接,并行链接等等。

请确认设定程序是否被正确的按照用途设定。

(3)远程维护。

请确认模型的电源接通或AT指令设定内容。

(4)请确认通讯电缆的配线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很多案例,觉得通信格式没有错啊

网友B:
地址对应 需要不需要检验都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智能电表的通信格式啊

楼主:
已解决,用3U的CRC校验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2019-12-19):
多谢楼主!看了你的资料之后,也把用485BD板以无协议通讯的方式,与Modbus的设备通讯起来了!非常的感谢!!!!

网友D(2020-09-16):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