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我们的设备上有一个液压缸,行程3米,在触摸屏上给定一个速度,出缸回缸来回动,但在一个方向停止换向时由于惯性会对设备产生震动,我想利用时间来控制,使液压缸快到限位时慢下来,比如全程15秒走完,当走到10秒时,速度降到触摸屏给定值的百分之九十,到11秒时降到80%,以此类推。怎样编程才能做到多次给模拟量赋值呢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利用定时器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定时器可以,但触摸屏已经给定了一个值,怎么让它变化,变量怎么转换

网友A:
到一定时间后重新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同时屏蔽掉触摸屏过来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入的数据用的变量和触摸屏给的变量是同一个吗,如果不是的话,怎样屏蔽触摸屏的数据呢

网友A:
你可以先把触摸屏的数据写在一个中间寄存器中,一开始用触屏的数据,达到一定的时间再从另一个中间寄存器中读入新数据

网友B:
楼主通过上升沿来做啊,刚开始动上升沿输入一个数值,第一段时间到上升沿传送令一个数值; 下一时间到,再传送一数值啊。

这几个数值就是 初始值 , 初始值*90%  ,初始值*80% ......

通过上升沿只在瞬间传送一次,不是一直传送,之前的不就屏蔽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终到MOVE到模拟量通道的那个变量地址就一个呀,不管我怎么做都要到这个变量,就出现了重复

网友C:
怎么会重复呢,比如你屏设置为60,程序中慢速时是原速的6分之1即10,一开始运行上升沿传送60到指定通道,时间到又用上升沿传送10到这个通道。

网友D:
是比例阀控制的液压缸吗?使用模拟量输出进行控制速度对吧。
需要在PLC内部编制自动调速程序,另外模拟量通道的赋值,应该是用新速度的数值覆盖过旧速度的数值就可以了,不必担心什么通道使用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10和60是用一个变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到MOVE到模拟量通道的那个变量地址就一个呀,不管我怎么做都要到这个变量,就出现了重复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就是用一个变量  就是重复,就是没有问题。

这么多人都说没问题,都是用过的人,楼主还担心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真的可以,太感谢了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可能以为触摸屏会一直发给寄存器那个屏上的设定值,一般这是不会的。如果需要屏自动来发不同的值,那就在屏上写指令也可以控制。

网友A:
通向罗马的大道有好几条

网友F:
用MOVE  赋值的时候用上升沿,后动作的直接覆盖了前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在吗,还是那个问题,设备上的液压缸在换向停止时会因为过快有震动,我的做法是,在出缸或回缸快到限位时使输出的速度值变小,也就是前两天问您的,给模块多次赋值,但现场反馈效果不好,想请教您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触摸屏上给定一个值(0-100),通过液压缸上的比例阀控制出回缸速度,但速度给到60以上时到限位换向时会有较大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在吗,还是那个问题,设备上的液压缸在换向停止时会因为过快有震动,我的做法是,在出缸或回缸快到限位时使输出的速度值变小,也就是前两天问您的,给模块多次赋值,但现场反馈效果不好,想请教您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触摸屏上给定一个值(0-100),通过液压缸上的比例阀控制出回缸速度,但速度给到60以上时到限位换向时会有较大震动

网友G:
定时器触发,自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