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例如,电机要转动10kg、宽度是1米的物件,转速每分钟60转,通过这些能确定电机需要输出的转矩吗

网友A:
不记得了,好像是工程力学还是机械学里面的知识吧,或许机械设计人员知道;
当然,现在等着接下来的回复。

楼主:
我百度的扭矩公式是和功率有关,我就奇怪,如果我不知功率这些该怎么匹配电机

网友B:
你查下钢铁手册,下册,前面几页,有很多公式的,其中就有这个公式,手册我没带在身边

网友C:
我们的电机一般是机械算好需要多大的力矩

网友D:
10kg重,1米宽?这个1米宽咋理解呢?是辊子的直径吗?另外,你还是缺条件,比如要求多长时间转到那个转速60rpm?这不会是一个作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米宽算是要转动物体的直径,要求多长时间转到60rpm,我倒没想到,只是想问下恒定状态下转动情况。不是个作业,因为我们搞机械的人问我这个,我也没搞过所以想了解下

网友E:
这个是机械算好力矩选配电机,莫非你是机电一体全包??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就是说,你希望多快转到目标转速呢?比如说,5s还是10s?他们的转矩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机的功率也不同了。

第一,根据旋转加速度公式,计算电机的转矩;
第二,加速时间自己选择;旋转体的当量质量近似用重量,或者通过物体的形状和材料计算物体的当量质量;
第三,把速度转换成角速度,加速时间假设。

带入公式即可求出所需的M(电机驱动转矩)。由M(转矩)和转速(rpm),可求出电机的功率。当然,60rpm转速很低,你还需要用变速箱,所以反算电机的功率要要考虑减速比。总之算起来环节好多,好麻烦。但都是加减乘除的计算罢了。没有不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这样呀,那就是说,你希望多快转到目标转速呢?比如说,5s还是10s?他们的转矩是不一样的,所以电机的功率也不同了。

第一,根据旋转加速度公式,计算电机的转矩;
第二,加速时间自己选择;旋转体的当量质量近似用重量,或者通过物体的形状和材料计算物体的当量质量;
第三,把速度转换成角速度,加速时间假设。

带入公式即可求出所需的M(电机驱动转矩)。由M(转矩)和转速(rpm),可求出电机的功率。当然,60rpm转速很低,你还需要用变速箱,所以反算电机的功率要要考虑减速比。总之算起来环节好多,好麻烦。但都是加减乘除的计算罢了。没有不可能。
佩服写的很好

网友D:
谢谢楼上褒奖。其实现在的学校里学习专业,很少有专业课的结业课程设计。很少有实验课。如果有了这些课程,就能把专业知识指导实践如何用了。现在的学生们,专业知识是学习了,但怎么在生产实际中去用,去指导自己做设计。却一筹莫展。真要是做一次,就会发现,实际的设计计算,要比书本上的公式简单,有些东西都是近似的。但实际中有些书本没有讲的,也存在着,需要去考虑且不能忽略。这就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与区别。充满了辩证法呀。

网友F:
以前学的时候谁在意了啊?直到用的时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缺陷

网友G:
转速那么慢,要加变速箱,电机功率应该不用太大

网友H:
建议楼主用仪器检测,专门测试力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