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也是,正在查找原因中呢

网友B(2016-02-23):
这是与以往版本最大的变化之一,个人觉得IO配置过程与以往版本配置大致一样。设定一个虚拟板后,不用关联具体是651还是652.但须指定其在总线上的地址,具体的IO地址,取决于实际系统挂接的是651、652还是其他的IO板。如果是纯基于RS软件进行配置的,IO地址任意配置都不会报错。

网友C(2017-08-24):
请教一下,  虚拟IO可直接在signal里选择输入或输出,无需选设备。  但是 如何 建立 与SMART组件的信号连接呢?   为何在虚拟示教器的配置I/O清单里找不到smart组件中定义的虚拟I/O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在smart组件里面,添加信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