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启停频率差不多1秒一次吧,靠解决开关控制,功率60W,原来用变频器,现在想改为电容调速电机,就不知道赖用不。

网友A:
电容调速电机?长什么样?

网友B:
小功率的单相电容运转的马达的确可以频繁起停,需要使用强制风冷。

网友C:
好像不可以!

网友D:
小功率的单相电容运转的马达的确可以频繁起停,调速器要选购正品的哦!

网友E:
单相马达,启动有死角,有时根本起不来,特别是频繁启动,更是容易被憋住了。烧电机很容易的。,再说了,60W电机,用直流的多好,频繁启动没问题。搞串极的(就像手电钻),很皮实的。

网友F:
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G:
串激电机启动电流很大,要求电源容量较大!

楼主:
现在准备改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毕竟在设备上稳定是重要的

网友H:
频率可能太高了点,之前我有用过这种,但是频率没有你说的这么高,三四秒钟的样子吧,用的固态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频率可能太高了点,之前我有用过这种,但是频率没有你说的这么高,三四秒钟的样子吧,用的固态继电器控制
本想用固态继电器的,不过咨询电机厂家建议我们用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

网友I:
同意5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