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我有三台西门子4401.1KW。用两台变频器三个电位控制异步同速,没几天就没有显示了,但还是可以工作可是今天就没起动了把面板和通信板装在备用机都可以用。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MM440的面板不要受震动或受外力,因为它的结构是层层板子叠加插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公共母线的插座或插头很容易受到外力而接触不良了。

楼主:
会不会跟两台模拟端并连有关系呢

网友B:
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