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这个是什么?怎么测量?

楼主(2015-12-1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友B:
1楼正解,可不知丢多少v的

网友C:
像是个二极管

网友D:
这个东西,大多在IGBT的G-E间。应该是18-20V之间导通。用18-20v 的稳压管代替也可。

网友D:
测量,串一个200欧的电阻,加可调直流电压,同时测它2端电压,调压,直到电压不变,此时电压即为导通电压。正反都测。

网友E:
首先你必须保证元件是好的才能测量,测试方法就是稳压二极管一样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知道好坏。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万用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好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万用表测试好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好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G:
可以根据上面的型号,去网上查查,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D:
直接用万用表测,如有短路(低内阻),则肯定坏了。但高内阻时,不能一定确定是好或坏。只能间接测。

网友H:
还是把这个玩意儿的出身搞清楚,另附出身证明照片最好,还好上面还有几个字,要不你让大家如何猜测

网友I:
4楼正解 ,这个基本就是16V稳压管就可以了,不行就两个共阴或者共阳串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