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8):
我公司有一个设备有台上料机,料以颗粒为主其中还有很多灰尘,接料的料斗带加热,普通的传感器装不了,料斗内温度大约在120度,我以前用阻旋式料位仪效果还可以,但就是因为设备有些振动,料位仪里面的机械结构时间用起来不是很长就会坏,现在想换一种传感器来检测料位,请问各位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案例能给我做一个参考。

我原本想用对射型光电开关,但又怕料斗内温度太高,加上颗粒怕对感应器的表面有磨损所以不敢用。

请各位支支招。谢啦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下 设备照片吗 说着有点抽象 玻璃光纤可以耐高温的 如果检查距离要求不高电容开关也不错的

网友B:
是热熔胶吗

网友C(2016-03-18):
我有耐高温的传感器,可以联系我qq:209529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