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控制问题

楼主(2015-12-18):
温控仪的SSR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何区别?为什么要单独有一个SSR输出形式呢?一般的电压输出不是也可以控制SSR吗?

网友A:
一般的温控仪ssr位式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功能相同,只工作在上下限区间。而一些智能仪表的ssr输出是可编程的,及可以工作在位式方式又可以工作在pld方式(脉宽调制)。

网友B:
感觉现在温控仪的价格都很低 尤其是国产大家都在拼价格,质量不敢恭维。导致好多可以用国产的地方现在都用进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温控仪的价格都很低 尤其是国产大家都在拼价格,质量不敢恭维。导致好多可以用国产的地方现在都用进口
温控器分普通型和PID输出型,加个相差好多,品牌不同也差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种我也没见过 质量过硬的国产品牌!谁科普一下 那个牌子好?

网友D:
貌似要么进口 要么高仿

网友E:
国产的宇电就很好。

网友F:
2楼说得挺清楚了,现在温控仪基本都是单片机控制的集成电路板,国产的温控仪大都是用89C52等单片机进行不同的编程来达到不同的控制需求,而如果要增多功能外围电路可以基本不添加或者添加很少的电子元件。不像以前都是分立元件一个一个焊接组成一个个电路,而且没有单片机,不能编程,如果要达到不同的控制要求,要添加较多的元件和电路,又大又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