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围栏

楼主(2015-12-18):
谁搞过电子围栏,就是四束光对射的那种,我厂的老是报警?

网友A:
老化了,达不到有效距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化了,达不到有效距离了吧。
差不离,还有就是线路老化或者供电电源不稳

网友C:
灵敏度能调么,调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解决电源不稳的问题,前提投入不能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效距离是100M应该在有效距离范围内,系统老是显示哪一防区掉线这i类太头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灵敏度调最高了

网友B:
增加在线式稳压UPS、直流电源选用好品牌而不是垃圾货

网友D:
只听说过;
显示掉线,无其他问题的话,可能与电压不稳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