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问题

楼主(2015-12-18):
一昆仑通态触摸屏因屏碰了,准备把程序上传再下载到新触摸屏里,但上传本本提示组态软件版本7.7与运行环境7.2不兼容,是否更新运行环境,选是,又提示下位机数据会丢失,所以没敢确认,【数据】是指用户设定的数据吗,可触摸屏不和plc通讯时用户设定数据都是0,大师们,该怎么做

网友A:
找以前的软件试试
能不能上传还不一定呢

网友B:
看看官网有7.2版本的吗?如果没有配方这类的数据,没有历史曲线这样的程序可以传。

楼主:
只有2个手动画面,1个定时画面(延时),沒有限制上传

网友A:
简单的自己重新做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