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并列运行

楼主(2015-12-18):
一本书上写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一般允许阻抗电压有正负10%的差值,若差值大,阻抗电压大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高,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低。另一本书上写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一般允许阻抗电压有正负10%的差值,若差值大,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高,阻抗电压大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低。哪本书上的对?

网友A:
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线对来那个变压器测量空载的开路电压,并记录。然后并联,再测两并联空载电压。并观察两变压器的温度上升状态。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纠结,不一样的阻抗,导致并联的结果就是两变压器都有短路环流存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工厂里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用的多吗?因为见得比较少所以一直有疑问。况且如果一台变压器故障用另一台带两台负载感觉有问题。

网友A:
变压器并联运行也算是成熟技术了。特别是老企业,过去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后来的发展,电力供电必须增容,而老变压器还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变压器并联运行或各带各的负载,这种情况很多。

我们单位就是两台变压器,如果有一个变压器停了,另外一个就可以接入,平时就是各带各的负载。

网友C:
或者,看书上有不有计算或分析过程,看其是否正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本书上写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一般允许阻抗电压有正负10%的差值,若差值大,阻抗电压大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高,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低。另一本书上写的变压器并列运行,一般允许阻抗电压有正负10%的差值,若差值大,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高,阻抗电压大的变压器承受负荷偏低。哪本书上的对?
你这两段刮分别来自不同的手册吧,好多内容其实,在手册里会不同,一个是阐述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有些手册因为是老版本的,有些地方和现在的说法不一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