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制器開機報警A20,經檢查,也沒看見缺相處。等伺服控制器充分放電后,開機正常。但不知何時又會出現此報警。請問改從何處下手解決此問題

网友A:
这个样子可能要去送修了

网友B:
更换伺服线

网友B:
有时是伺服马达上那一小节伺服线线接触不良了,可以开机后摇动马达出来的那一段线看看是否报al20

网友C:
1、接线端子没有压紧;
2、线路隐性断线,就是多股导线铜丝断了但是还搭接在一起,震抖就断开.....;
3、接插件弹性不良导致接插件震抖瞬间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伺服线
這個已經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伺服马达上那一小节伺服线线接触不良了,可以开机后摇动马达出来的那一段线看看是否报al20
這個還沒有試過,哪天試試

网友D:
主电路是否有不良器件,比如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完全沒問題,今天新換的接觸器

网友D:
我哦还是趋向认为主电路有问题,驱动器本身问题这种情况很少,伺服器用几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不可能壞嗎?那會不會是電機有問題?這床子已經用了8年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跟电机没关系,主电路一路,也可能是伺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电机没关系,主电路一路,也可能是伺服器问题
伺服器爱坏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常用的如松下、西门子、台达我们没有坏过

网友E:
参数初始化一下,回复出厂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