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用18.5变频器控制15KW风机,屏幕上电流都达到40多A怎么回事。。启动时间设置20秒,设置380V,不管用。。转矩补偿我设置了,不行 。。求大神。。

网友A:
40A的时候是多少频率?转矩补偿越大,低频的时候电流越大。

网友B:
启动时间设置20秒,有点少,如果能启动也没关系。电流如果一直是40A的话,说明负载重了,风机功率小了,电机要换大。

网友C:
又来了,关于风机控制,不是说用变频器给50Hz就可以把风机运行于额定工作点。不是的。因为风机的进出风口截面积,机械设计不可能计算得相当精密。需要你在调试时,通过调整出风口截面或者进风口截面,实现电机的频率和电流达到额定点的参数。此时,才是风机的最佳工作状态。这种问题,仅通过调变频器的参数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有要电器和机械配合调整。

这种话题,在这个坛子里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了,关于风机控制,不是说用变频器给50Hz就可以把风机运行于额定工作点。不是的。因为风机的进出风口截面积,机械设计不可能计算得相当精密。需要你在调试时,通过调整出风口截面或者进风口截面,实现电机的频率和电流达到额定点的参数。此时,才是风机的最佳工作状态。这种问题,仅通过调变频器的参数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有要电器和机械配合调整。

这种话题,在这个坛子里很多很多。
谢谢大神,这风机和电机都是他们从老厂子拆下来的。变频器是我们提供的,快到50HZ的时候,电流40,然后显示驱动器过负载。换了个变频器还是这样。。是不是他们的风机太大了,带不动啊?他们风机上名牌写着1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的时候是多少频率?转矩补偿越大,低频的时候电流越大。
转矩补偿我打到2,初始是0。我

网友D:
40A应该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E:
如果风机是自己排风冷却的(风机位于风道中心,散热良好),40A电流也不会烧毁,如果是安装风机旁边是靠电机轴带的那个小风叶冷却,那就有烧毁之虞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你还是这个风机和这个变频器,什么也别变,就把风机的进风口挡点东西,减小进风量,电流就下去了。

网友F:
   风机水泵型负载,电流直接跟泵输送介质的流量有直接关系,针对这个问题,就是管道节流,限制介质流量,电流就下来了。
   具体能量传递,基本就是初中物理知识。从末段说起比较明白。

   大部分的能量就是介质的动能,E=1/2mv2,流量越大就是单位时间内介质流过的质量m越大,v是介质速度。
   由此产生泵有效轴功率,流量越大,轴功率越大。
   传递到电机后,需要的电机功率越大。

   由以上动能公式,你不难理解,风机水泵类变频控制,频率和功率基本是成3次方比例曲线。

网友G:
建议楼主看看负载情况
风机的风管阀门开度
实际运行是否已经超过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你还是这个风机和这个变频器,什么也别变,就把风机的进风口挡点东西,减小进风量,电流就下去了。
刚刚试了,确实电流下来了 。挡住一小半,电流在31A,50HZ,运作正常,那是不是说明这个负载有问题

网友C:
还可以在再再挡一点,让进风量再小一点,降一点点电流,这样,连续运行就更可靠了。记住,风机控制需要调整机械,不仅仅是调节变频器参数。当然,如果出风量不够,那就是风机选小了。如果够用,就降频。这样实现节能。

网友H:
你干脆把风门全关了,那样电流还要小,几乎就是零。

变频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调节风量的。

其实楼主没必要满频(50HZ)运行,运行中逐步增大频率,看看电流达到35A时的频率是多少,然后将最大频率限制在该数值上(任何变频都具备此功能)。因为采用调节风门控制风量时的电耗,比变频调节风量的电耗要高。

网友I:
没接触过风机水泵类负载,涨见识了

网友J:
和我之前的问题一样,就是调节风门

网友K:
估计是风机需要检测了,摇表测量一下吧

网友L:
从回复看来,其余正常的话,可调节流量限制电流,而楼主也试验通过。

网友M:
把变频器频率调低一点,再试试看。说明风机有点小了,也可能负荷过重。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哦,是这样,有时候用变频器,把频率降低了,控制电流。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频率太低了,虽然电流负荷电机额定,但风速却达不到要求了。因此,兼顾风速和电流都是其达到额定。由此再降低风机频率,实现需求。把电机的工作点放在额定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N:
起动时大电流正常,正常运行不行

网友O:
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P:
40A应该是电流太大,长时间运行会烧电机。把频率降低了,控制电流;电流达到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Q:
跟着涨点见识

网友R:
没用过这类东西,感觉是电机过小,超负荷运行了。

网友S:
没做过变频器此类的应用,但是在《钢铁手册》上了解过,变频器在此类设备上的应用,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T:
楼主你们的风机没有风门吗?你遮住进风口,风量还够用吗?你的电机有可能小

网友U:
是不是进出风口赌了

网友V(2017-01-15):
负载是不是大,选型不对,
电机阻力大,变频器没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