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有哪位大侠接触过这东西,是用在工业退火炉里面的,今天一开电就报警,不知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是不是这个触发器报警灯亮了?检查晶闸管有没有坏。也有可能是这个触发器坏了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是哪里报警,是调功触发器还是其他;可以先做常规检查看看情况,注意安全。
另外,如果有资料,可先查阅,看看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C:
楼主什么品牌、?

网友D:
百度有说明书,并介绍了如何处理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