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有个韩国触摸屏 top的top3ma读出来的文件是个rar然后他解压不出来是咋回事啊。

4545555: CRC校验错误,文件被破坏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4545555.zip

楼主:
谁帮我解压看看啊。我2个电脑都是解压不了。

网友A:
确实无法解压

网友B:
1、你上传不完整;
2、如果你上传完整的话,需要专门的解压文件才行(例如该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就可以)

网友C:
遇到过一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要专用解压的吧

楼主:
用啥专用解压啊。好像是得专用的解压,可是找不到专用的解压啊。我又换了个屏,也是这样,压缩文件怎么也不能解压。咋办啊。

网友E:
不需要什么专用解压软件,1.你的TOP软件版本有问题。2.屏设置了限制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