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液压电磁阀线圈电压为24VDC ,由于负载等情况,这个电压最低不能低于多少,我们这边21V  正常吗

网友A:
低压电源不同于高压电源,高压电源可以有±10%的电压数值波动,但是低压直流电源没有。

网友B:
我们这边21V也还可以用。.
但尽可能有24V

网友C:
一般好的产品在电磁阀线圈位置带载测量时下浮15%、上浮10%均可以正常工作,离开这个范围不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D:
估计没问题,楼主可先一试。

网友E:
已经在动作电压范围之外,不能保证可靠动作的

网友F:
能用,但吸合能力会变差。

网友G:
21V 还是可以凑合
但是这样不好!电磁阀寿命会减短

网友H: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I:
低于22v,常有误动作。可能让你无法查出故障原因。

楼主:
这个电磁阀是这样的情况,不接电磁阀,空载测量电磁阀线圈电压是24V 。接上后就是21V 了。

网友J:
不正常应该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阀是这样的情况,不接电磁阀,空载测量电磁阀线圈电压是24V 。接上后就是21V 了。
是什么电源供电的呢?是开关电源吗?还是老式的线圈式变压器降压整流呢?

楼主:
是 380变 24V 的那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阀是这样的情况,不接电磁阀,空载测量电磁阀线圈电压是24V 。接上后就是21V 了。
电源小了,更换电源。与电磁阀无关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吴版说的对,液压阀电压不能低,动作会不准。气阀,我们19V都用过,液压阀出过低压故障,后来都是把功率放大2倍以上配电源

网友L:
能够正常动作,就正常。
空载电压与负载电压有区别;电压降过大时,可能是电源内阻过大或负载过重。

网友A:
如果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很烫,估计就是线圈自身有问题了,更换。

网友M:
有碰到过直流电源电流太小的情况,那查问题会搞死人的,有时可以有时不行,那查问题会搞死人的

网友N:
差三伏不敢保证动作次次正常

网友O:
这样有点低了,尝试调试一下电源输出!

网友P:
这个电压有点低啊,你可以用再接24v电源的,不能全部用plc的电源,他是有容量限制的

网友Q:
21V可以用,,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R:
检查直流稳压电源,最好24v,太低,动作不一定到位。

网友S:
电缆太细或距离太长压降也会大。我后来把开关电源电源调高了一点,就算解决了

网友T:
是电源的问题吗?是不是电磁阀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们这儿电源不是电源模块 我们这是380 直接变24V 那种长的得和变压器的那种。

网友U:
应该正常的,我这也有这种情况,东西换了一大堆,还是一样。看还能正常工作,也就不管了。我这是24伏交流直接变直流的。

网友V(2016-05-20):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的24V的三位四通换向阀力乐士的有个线圈长期烫手,一直用着没问题。。。

网友W:
21V是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用24V。

网友X:
应该能用

网友Y:
你可以通电试一下,只要电磁阀轻微的响一下就说明先导阀已经动作了,这个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