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查资料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控制电机动力线,但是先问下过载继电器怎么接呢,坛子有没人用过这样的应用

网友A:
是固态接触器,用法还是一样 啊

网友B:
单相电机用小电流的固态继电器,三相电机用三相固态继电器,不过三相固态继电器电流大的话,散热要注意加装散热器底座。过载继电器一样啊,只是常闭点可以串联在固态继电器的低压输入信号回路里。

网友C:
这个,我还真的做了一个全部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控制系统

网友D:
用过载继电器的动作触点,连锁固态继电器的输入,当过载继电器动作,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置0。就可实现过载保护了。

不过要提醒的是,固态继电器只适合正弦波交流电源的开通和关断。也有直流固态继电器。但都不适合变频器输出的电机控制。

网友E:
应当参考4楼方法就可以;需过载保护动作时,能够截断电机电源。

网友F:
可以的,像电阻加热丝这种频繁通断的负载,都已经使用了固态继电器进行通断了,好处就是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其通断寿命接近千亿、万亿,或者说无数次。
但是开关电流的容量选择将是一门技术活,通常按额定数值的5~10倍选取元器件规格。

网友G:
独立安装的热继电器就可以  安装方式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H:
楼主选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话,选型一般要在实际电流的5-10倍,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容易击穿固态继电器

网友I:
感觉固态继电器用于电动机不合适,因为没有明显的分开点,是靠可控硅的导通截止完成。个人意见

网友D:
回复 网友I:
应该说,固态继电器(电子开关)比接触器(触点开关)具有更优越的开关分断性能,他是无火花分断。电流过零自然关断。这个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分断形式了。另外,电子开关理论上是没有寿命限制的。而机械触点开关有寿命问题。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一个固态继电器,只能有一个开关触点,不能有多个辅助主触点。所以它的成本和价格比较高。

网友J:
固态继电器能实现无火花分断 ,适用于防爆场合的控制 。

楼主:
谢谢大家,综合考虑,准备选用变频器控制,毕竟频繁通断还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比较稳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过载继电器的动作触点,连锁固态继电器的输入,当过载继电器动作,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置0。就可实现过载保护了。

不过要提醒的是,固态继电器只适合正弦波交流电源的开通和关断。也有直流固态继电器。但都不适合变频器输出的电机控制。
直流负载固态继电器对所有交流电机都不使用吧?
既然用的变频器,还用什么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通断,要注意的是,只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命令和停止命令即可,不要对变频器的输入做频繁的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通断,要注意的是,只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命令和停止命令即可,不要对变频器的输入做频繁的通断电。
谢谢版主,只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信号,动力输入信号我一般都没接接触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固态继电器(电子开关)比接触器(触点开关)具有更优越的开关分断性能,他是无火花分断。电流过零自然关断。这个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分断形式了。另外,电子开关理论上是没有寿命限制的。而机械触点开关有寿命问题。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一个固态继电器,只能有一个开关触点,不能有多个辅助主触点。所以它的成本和价格比较高。

我看到的固态继电器都是只有一对开观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通断,要注意的是,只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命令和停止命令即可,不要对变频器的输入做频繁的通断电。
你说的启动,停止命令是不是理解控制端的启动和停止,而不限是通讯的命令?
“不要对变频器的输入做频繁的通断电”----应该指的是动力电。
理解正确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K:
耶,正确。变频器的输入,原则上不要断电。这样,有一定的功耗(很小),但可以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长期不断电,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不容易老化。只要控制好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命令就可以了。停止命令使电机不带电。

网友M:
用复合接触器啊,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二合一,体积还小

网友N:
回复 网友L:
有3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