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400KW的变频器带风机负载运行(电机355KW),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应该采用屏蔽电缆还是非屏蔽电缆啊,希望具体阐述原因

网友A:
400K的变频器带风机负载运行,是不是400KW呀?
如果单独一个400K,我只知道温度单位是K,400K=400-273.15=126.85摄氏度,
如果是400KW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比电机要大,线径根据电机选配
至于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应该采用屏蔽电缆还是非屏蔽电缆,如果电机是独立走线且用钢管布线,同时接地良好的话,用普通导线足矣!如果你是在人傻钱多,用屏蔽线肯定更好......

网友B:
楼主我为什么要考虑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国标中明确规定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带电机必须用非屏蔽电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到楼上说么屏蔽线肯定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国标中明确规定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带电机必须用非屏蔽电缆啊。
那么我告诉你:三角轮胎2500KW、1250KW的密炼机电机都是普通绝缘电线,甭说你400KW的小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上面还说用屏蔽电缆好,下面又说用的普通电缆,不是自相矛盾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上面还说用屏蔽电缆好,下面又说用的普通电缆,不是自相矛盾么
楼主,老衲建议你再仔细看一下!
“人傻钱多”应该就是你这种......
除非有对干扰高度敏感的线路无法避开需要一起走线才选用屏蔽电缆,且屏蔽层不得充任电机接地线,屏蔽层只能单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拿出具体的理由来吧,并且我看到的国标《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设计和性能指导》中说的可和你说的相反啊,不知道是你不懂装懂还是国标给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拿出具体的理由来吧,并且我看到的国标《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设计和性能指导》中说的可和你说的相反啊,不知道是你不懂装懂还是国标给搞错了,
我建议你看一下德标、美标,然后再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得拿出具体的理由来吧,并且我看到的国标《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设计和性能指导》中说的可和你说的相反啊,不知道是你不懂装懂还是国标给搞错了,
还有就是欧美进口设备,看人家到底是怎么配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德标美标给咱分享一个,我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还有一点弄明白了,变频器到电机侧的电缆长度大于一定值后就不能用屏蔽电缆了,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人傻钱多就用屏蔽电缆。

短距离屏蔽电缆和非屏蔽电缆都可以,如果对干扰有考虑就用屏蔽电缆。
长距离必须使用非屏蔽电缆,即使需要考虑干扰也只能用非屏蔽电缆,至于干扰只能找别的办法处理。

网友C:
风机和变频器的距离远吗?如果50m以内,屏蔽电缆(不一定非要那种带屏蔽的电缆,而是用屏蔽的形式安装布线,比如金属桥架或穿金属管等),50m以上,就不要屏蔽了。但是PE电缆必须有(不论敷设距离)。

另外大功率电机电缆,可以考虑电缆的并联,不一定非要大截面电缆。出于成本考虑。而并联电缆也是有技巧的。要在网上搜一下。不要盲目的并联呦。

楼主:
距离有130多米,为什么50米以上就不要用屏蔽电缆了,能说说具体原因么?

网友D:
为什么啊,,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待高手解答吧

网友E:
带地线就好了吧,无所谓屏蔽的,这是干扰源,受干扰的才用屏蔽呢

网友F:
要是担心干扰,可以选择变频电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可言的。你百度,百度是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十万个为什么。当然,要批判的接受和吸收。

长距离的电缆,如果家屏蔽,就会在屏蔽层产生涡流,产生线路的衰减,变频器就要降容使用了。原因就是电缆传输的电压电流谐波很大。当然再远的距离,变频器就必须要降容使用。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对外发散的干扰,一个是传导干扰一个是放射性干扰。传导干扰需要直接导体或者等效导体连接(具体的就是电容器和变压器,但是这两个玩意分别有不同的阻抗特性,具体参看相关技术资料),也就是导线直接连接经过绝缘隔离就无效;至于放射性干扰就是通过导体直接辐射到导体外面空间,也就是不需要依靠导体传播。但是辐射干扰与频率关系特大,频率小于一定值因为空间传导与波长关系,也就是小于一定频率基本无法产生辐射!!要画图了,暂时说到这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00K的变频器带风机负载运行,是不是400KW呀?
如果单独一个400K,我只知道温度单位是K,400K=400-273.15=126.85摄氏度,
如果是400KW的变频器,一般变频器比电机要大,线径根据电机选配
至于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应该采用屏蔽电缆还是非屏蔽电缆,如果电机是独立走线且用钢管布线,同时接地良好的话,用普通导线足矣!如果你是在人傻钱多,用屏蔽线肯定更好......
主要是在人傻钱多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说说为什么长距离就不能使用屏蔽电缆的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可能是一方面原因,直接原因是长距离后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的对地电容很大会对电机侧造成很大的尖峰电压损坏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这样的,变频器带电机距离比较长以后就不能使用屏蔽电缆了否则会烧毁电机的。
和人傻钱多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讲讲变频电缆和普通电缆的区别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嘻嘻,对,补充说的很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国标中明确规定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带电机必须用非屏蔽电缆啊。
好像是电磁辐射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一方面原因,直接原因是长距离后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的对地电容很大会对电机侧造成很大的尖峰电压损坏电机。
错了,是导线对屏蔽层电容过大导致输出电源的电压变化率更高从而引起功率模组误触发或者无法准确关断,后果就是功率模组啪啪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好几本关于变频器的资料都是说的屏蔽层对地电容增大啊,是不是你说的和这个都是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磁辐射大那不是得用屏蔽的 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班门弄斧,我是查了好多资料找这个原因的,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磁辐射大那不是得用屏蔽的 啊啊
楼上不是说了吗,看现场情况,如果有敏感设备,就用屏蔽线,而且单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I:
麻烦认真看看我们讨论的问题在回帖,我们在讨论问什么厂距离不能用屏蔽电缆,你的回帖沾边么?

网友A:
导线等同电容,屏蔽线线间、线对屏蔽层都可以等效理想导线+并接电容,而电容在初始状态等效完全导通(实际是瞬间充电电流极大),还有就是变频器输出电源极性切换瞬间也是跟前面一样,等效于极大地提高了输出电源电压变化率,而IGBT、晶闸管等功率电子器件在很高的电源电压变化率就会失控,这下子你应该明白后果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的,后果很严重啊啊

网友J:
感觉高手都没几个啊,像我这种小喽啰想学习一下就看见好多自相矛盾的说法,都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都是在刷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到矛盾的可以说出来大家一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