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控器

楼主(2015-12-19):
请工友们推荐一款进口的温控器,4路,最好8路控制,共要求32路控制。带标准MODBUS-RTU通讯功能,精度在0.5-1度。有资料请发415150043@qq.com

网友A:
我们只有一路控制

网友B:
看来需要模块化的温控仪了,论坛上不是有人做推广吗?可以使用工业以太网的温控仪哟。

网友C:
台湾圣马温控器可以

网友D:
台达  DTE系列 多路模块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推荐!客户最先指定要进口的,最低也要要台达的。最后报了价还是要台达的。谢谢大家

网友E:
欧姆龙、松下都有多路温控仪,直接400即可

网友F:
欧陆的吧,不过没那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