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5-12-19):
  我们现有一台信捷VB5系列变频器 充电电容炸,更换后,上电报E-07(变频器控制电源过电压)减小电压后仍然报此故障,复位后报E-17(控制参数的读写发生错误),断电后重新上电后,变频器不显示了。不知是何故障?请各位大侠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更换新的吧

网友B:
垃圾机的主板不好,稍有电压变动即坏,已无价值。

楼主(2016-01-20):
就是控制板的问题,更换新的控制板就正常了,可是里面的参数都找不到了,用1.5KW的控制板换到0.75KW后减速停车不行,可以自由停车,设置加减速时间对其不起作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变频器充电电容炸机不是换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要有专业人员检测,为什么炸电容,会不会烧其他板子等。

网友D:
既然机器正常了。就加减速时间不能调,肯定是参数问题。恢复出厂值,然后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了,不行的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能设置正确,那就只有更换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