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如题,一台FSCG05.1-5K5变频器,开机后显示0,水泵电机端无电压。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运行呗。

楼主:
频率端VT1有10V

楼主:
键盘按键不起作用,可能是软件设置的原因,不知如何才能面板控制,不然可以通过面板控制输出,这样就可以看输出是是否正常,缩小故障范围了。

楼主:
面板就Hz灯亮,显示0外,无其它显示,外部输出口TA与TB未断开(无报警)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下?
正反转接口已测量无问题。VI1端也已测量未发现问题。

楼主:
感觉论坛没有什么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