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我的CPU是西门子222继电器输出,请问我可以用PLS指令输出高速脉冲来控制一个42步进吗?还是必须用晶体管输出的,谢谢

网友A:
30Hz以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30Hz你够用吗?

频率太高容易发生继电器输出粘连,得不偿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我本人是买来学习的,当时也不太懂,结果现在想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来练下手,学习之路坎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没比较好的学习资料呀,最好是有工程实例的,可以发我吗?谢谢   邮箱:891697908@qq.com

网友B:
还是用晶体管的吧 要么加模块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晶体管的

网友D:
建议用晶体管的

网友E:
仅仅是学习用,继电器的能用,不发高频脉冲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已经买了继电器型的了,,

网友F:
可以把继电器拆了换三极管

网友G:
要不就再买个DC/DC/DC的,要不就加定位模块,不过定位模块的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H:
如果你对电路熟悉,完全可以改

网友I:
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的,不过触点很快坏

网友J:
继电器输出最要命的就是有动作次数的寿命问题,晶体管输出不受限制。而且开关速度很高。根据这个特点,行还是不行,自己就应该能有结论了。

网友K:
把内部继电器拆了,原来驱动继电器线圈的那个信号直接引出来驱动即可

网友L:
建议楼主不要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就算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估计也仅限于试验和学习,实际上项目来说,还是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应用更多一些,

网友M:
学习的话将频率控制在30HZ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N:
必须是有高速脉冲输出通道的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

网友O:
直接换成晶体管输出的PLC把握 。

网友P:
正常工程上用,是用晶体管的。

网友Q:
用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