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怪问题

楼主(2015-12-19):
为什么m71和m72 不好用,M70好用?

网友A:
怎么不好用了?

网友B:
怎么会 说明白些撒

网友C:
是不是地址被占用了

网友D:
具体是什么现象,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E:
估计程序在其他地方被占用 了

网友F:
这是个新的程序吧!不好用? 你怎么用辅助继电器当开关

网友G:
什么PLC?
是不是还有其余程序(例如三菱Q、L系列均指出多个程序,其余程序有操作就是如此)?

网友H:
看着像信捷的界面。

网友I:
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你用的触 点 程序里有它的线圈

网友J: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
不能发表
M70怎么启动??

网友K:
这个正常,楼主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L:
要看整个程序。

网友M:
什么样的好用和不好用?这程序中70只有触点,那你可以控制这触点,71、72有线圈,那你就不能直接控制他触点。

楼主:
M100是触摸屏总复位点动按钮,M101是第一个复位点动按钮。M102是第一个复位点动按钮。按M101,D422=0,C216=0。按M102,D426=0。按M100,D422、c216、D426都不=0.

楼主:
改成这样就好用了,PLC是台达的,程序是全部的。

网友G:
触摸屏居然对直接输出线圈进行操作,那个教授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