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我使用一台Q系列PLC加QD75定位模块控制j4伺服在程序中写入定位参数电机运行正常,现在我想用触摸屏输入定位参数但定位模块报警,请教各位师傅指导一下我,问三菱技术也没说明白。谢谢!

网友A:
定位数据的初始化内容可以通过软件预先设置。
需要更改的可以通过触摸屏做数值输入,输入的数据可以通过程序写到要更改内容对应的缓冲区。

网友B:
报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