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15-12-19):
请教各位师傅朋友开店,一次电源较长,到店里电压降到180V左右,想加一个稳压器可以吗? 电流在50A左右,谢谢!

网友A:
加变压器

网友B:
加稳压器怕是不行,建议加变压器

网友C:
220V降低到180V ,整整40V,几乎20%了,只能说这个电缆不是一般的长啊,如果不是别的问题引起的电压下降,那么加稳压器没用的。还有180V 是不管用电高峰还是低谷都是这么多吗?如果一直都是180,那就估计定做个变压器升压,容量大小要考虑。

网友D:
如果电压稳定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个自藕调压器。

网友E:
加变压器或加粗电缆

网友F:
压降这么多,肯定要加变压器来解决了。

网友G:
稳压器不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吗?

网友H:
看你的介绍应该是负载后电压,加粗线径吧

网友I:
单相220V,电流50A,也就是12KW左右,如果购买15KW的高精度稳压器,目测需要投资3000~5000元。
不懂楼主的距离有多远?3000元可以购买10平方的电缆线很长了哟。

网友J:
不管怎么说,低压电源输电距离就不要太长,否则,就是麻烦事。线细了,损耗大,即便是加了稳压或升压器,线路的损耗依然是存在的。加粗输电电缆线径,还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网友K:
电压降这么大
找供电局吧!

网友L:
三相电还是单相电?如果是单相电的话应该零线有问题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朋友开店,一次电源较长,到店里电压降到180V左右,想加一个稳压器可以吗? 电流在50A左右,谢谢!
加稳压器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稳压器不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吗?
这个好像有区别

网友N:
电压过低,可能不是很好处理;如果电源供电端电压正常,加大线径可能是一个方法。
若加稳压器,可参考附近他人有无这样使用的。

网友O:
确定电压是否一直在180V左右  是的话就加变压器吧   如果电压不稳定  还是找供电部门查看线路问题

网友P:
感觉还是线加粗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稳压器不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吗?
自耦变压器不是稳压器

网友R:
调压器,以前村子里农电都是这干的

网友S:
压降这么大?应该要加装变压器了吧

网友T:
稳压器能稳压±10%的电压范围 ,加粗线径或加一个升压变压器又或是设法减小供电距离 。

网友U:
把现在的线合起用,增加一条16平方的做相线用,如果还不行,需要加稳压器

网友H:
建议你买35平方毫米或者更大的铝线,铝线价格特别便宜

楼主(2016-04-08):
引用 网友I:
单相220V,电流50A,也就是12KW左右,如果购买15KW的高精度稳压器,目测需要投资3000~5000元。
不懂楼主的距离有多远?3000元可以购买10平方的电缆线很长了哟。
已经更换10平方电线,距离为200米。

网友V:
楼主 换完线后 怎么样 管用了吗 电压多少

网友W:
50A,200米,考虑压降,需要25的铝线,因为单相供电需要考虑两根线的压降,或者距离的两倍。而不是只算相线哦!

网友X:
换大的线,铝线经济点。

网友E:
不知道线有多长,把线加粗试试。

楼主(2016-07-16):
回复 网友V:
现在电压还是低,先这样用吧。只能少用电器了,二百米太长了。

网友T:
线路过长的话需加粗线径,或加调压器来解决 。

网友H:
十几个KW的单相负荷,换大线径并加装稳压器

网友Y:
还是加大线径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