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我这是abb变频器(acs510-01型)控制两台水泵自动供水,原先两台水泵可以自动切换,各运行3小时,现维修后参数不对了。用户要求两台泵循环软起。设置9902=15 SPFC .1401=31. 1402=31. 8117=1. 8118=0.1. 8119=100% .8120=3.8122=0.5S。8123=2.8127=2.
当1401=31时。变频器给启动信号时报1013代码。改1401=32,变频器能启动。也能随远程压力表的变化变速度。觉得还是不对,哪位老师搞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还得对着ASC510的说明书慢慢调

网友B:
哪里不对,楼主感觉是

楼主:
2楼师傅,你好!为何当1401=31时。变频器给启动信号时报1013代码。改1401=32,变频器能启动。也能随远程压力表的变化变速度。另外,把自动切换时间为0.1H,变频器工作时间到后进入休眠。它何时能唤醒?此时设置4022=2;4023=23HZ;4024=180S;4025=5S;4026=0.5S。为何它不能唤醒?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把4022改为7,即可。这样的话23hz时候睡眠,经过180S后,正负5秒后电机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楼师傅,你好!为何当1401=31时。变频器给启动信号时报1013代码。改1401=32,变频器能启动。也能随远程压力表的变化变速度。另外,把自动切换时间为0.1H,变频器工作时间到后进入休眠。它何时能唤醒?此时设置4022=2;4023=23HZ;4024=180S;4025=5S;4026=0.5S。为何它不能唤醒?请指教。谢谢!
你把4022设为2表示是要靠外部输入(DI2-DI6由用户自己定义)来选择是否休眠,只有你给变频器一个开关量信号才会休眠,这时与休眠频率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4楼的坛友已帮你分析清楚了
4025是唤醒偏差,单位怎么是S呢,而用你设置值为5单位你定义的是什么呢?如果是MPa的话那就太大了吧,你要把唤醒偏差这信概念理解清楚,唤醒偏差就是在   实际压力< 设定压力-唤醒偏差   才唤醒变频器(前题是4022设置为7内部)这个要看你设置的单位了,如果你没有设置单位或者用的是基本面板那4025就是百分比,压力变送器满度值的百分比。如果定义了单位那就要根据你定义的单位来设置了。
你再检查一下:
4006
4009
4014
4016
4017
这些参数,并好理解消化一下,这些参数要配合起来才能有效果,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