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64MT+FX2N-2DA与三菱变频器D720S系列。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5-12-19):
[upload=jpg]/uploadImages12/adc03735ae7b48a255bb69fa7a7acd8e00fa0a6a.jpg#IMG_0505.jpg[/
upload]
有人做过没有。。请教下大神。。我的控制不了变频器。不知道是参数设置还是那里问题

网友A:
将问题分为两个部分:
用外部模拟电压控制变频,看看变频是否能动。
如果不能动,是变频没设置好,如果能动,则是PLC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小兄弟,这么好的搭配你为啥不做通信呢!
FX3U与D700通信最简单了。。。

网友C:
他程序是通讯的 但是线没接对

网友D:
楼主用的是通讯!

网友E:
程序是做通讯,但接线是外部模拟量的。

网友F:
呵呵;按你的接线是用4~20mA电流的信号控制频率,那么PLC程序也是要按电流设定,同时变频器上也必须设成电流输入默认的是0~10V电压信号;所以参数要修改;

网友F:
上面几位从哪看出来程序是做通讯的;那条指令涉及到PLC与变频器通讯了?
人家标题都已经说了配的2DA模块,程序也是对FX2N-2DA的操作;

楼主:
走485通讯,我已经玩过。这个没有玩过,所以,想把2DA模块玩会

楼主:
现在是接2 4。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接2 4。
晕;
明明接的是4\5,   5是公共端,又非要把端子2扯上,什么意思;
2是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