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使用钳形电流表分别测量变频器的进线/出线电流,他们之间应该有关系么?

网友A:
你把变频器就当作变压器,在不考虑变频自身功能损耗的前提下,变频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也就是说:输入电流*电压=输出电流*电压。
无论频率如何变化,都遵守以上规则。
当频率较低时,由于输入电压低,变频的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当频率较高时(小于50HZ),变频的输入电压逐步增高,由此输出电流逐步降低,直到50HZ时变频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此时输入电流基本=输出电流。

网友B:
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出线电流与实际值不准的。

网友C:
应该有出入,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在50HZ时进行测量的啊输入电流180A而输出电流达到260A,
风机电机的铭牌标示额定电流为385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差的很大吧

网友D:
输出电流看面板上的显示值更靠谱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得和看上面的相差不大啊 啊

网友E:
或者,可留意有无书籍资料 涉及到这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应该有点出入,不过一般变频器选择时,都会考虑整个系统的整体性,一般测整个系统的电流进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