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耗制动

楼主(2015-12-19):
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即给一相绕组加直流电制动,制动时间由PLC控制,前段时间直流回路接触器触点烧坏,更换了交流接触器,后来发现直流回路的单极开关有跳闸现象,怀疑和制动时间有关,即接触器铁芯脏延时释放及触点拉弧有关,不知此分析对否,若正确,怎么解释?若错误,那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
不知道直流是可调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可调的接触器先吸合在输出直流。

楼主:
直流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B:
交流电机直流制动?那控制的应该是电流呀,也就是把直流电压减小一点,最好让制动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0%左右,先看看情况,然后再调整制动电压。达到制动需求。直流电压高了,制动电流就大。烧接触器、跳闸就自然了。

网友C:
电机多大,制动电流是多少?接触器多大?制动时间多少?这些都不说,叫别人猜啊。

网友D:
接触器延时释放,可能引起开关过载保护动作;需看具体电流大小,开关参数。
如果时间、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则可看开关性能如何。

网友E:
外接电阻制动啊

楼主:
电机30千瓦,直流电压80伏,制动时间由PLC控制,使用多年一直正常

网友B:
把这个电压再降点,60V或者70V呢,试试呀。

网友F:
在定子绕组中通入一定的低压直流电,产生一固定的磁场 ,旋转的转子在这一磁场作用下产生电流 ,这个电流又产生一个磁场 ,其与固定磁场相互作用,产生一个制动力。制动电流为4倍的空载电流 ,制动电压为制动电流与定子绕组电阻的乘积 。

网友G:
接触器是不是同时对直流电2极同时切断的呢?
建议只切断一根线,同时把接触器3个主触头串接做成一个触点以加大灭弧间隙

网友H:
不知道你的制动电流和直流电压是多高的,这个是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I:
电机多大,制动电流是多少?接触器多大?制动时间多少?

网友J:
是不是接触器损坏的时候导致开关也损坏呢??因为以前正常,楼主可以换一个开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