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MCGS串口与Q00CPU的程序写入串口之间的通讯如何设置才能正常

网友A:
首先要找对应PLC的驱动

网友B:
设备组态里,串口父设备,然后资子设备,你看看子设备里有没有q系列吧

网友C:
把串口参数 两边设置成一样的

网友D: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网友E:
Q00 CPU是RS2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