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我是海泰克6600和三菱fx1s通讯,屏的通讯灯正常,程序没有问题就是不能交换数据不知道神马原因

网友A:
如果所有的数据都不能交换,那还是要确定下到底有没有真的通讯上。

网友B:
灯正常是啥意思,是部分不能通讯还是一个都通讯不上啊

楼主:
写入和读取都通讯不上,adp的软件里没有1s我选的是2n

网友C:
你自己看一下,那里不是有FX系列的吗?

网友C:
就是三菱的第一个连接就是完全可以,如果你完全不动英文我建议你转行
我的版本是6.8

网友D:
PLC是FX1S的话,选FX Series;

网友E:
基本是通讯协议选错了

网友F:
有可能是通信地址没对好

网友G:
选FX Series试试

网友D:
HITECH的屏是会识别FX的具体型号的;所以你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屏上选的PLC类型不对,结果就是通讯可以,操作没反应;你选FX2N的,那么PLC就需要是FX2N或FX2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