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过电流

楼主(2015-12-19):
ACS550变频器25HZ启动皮带机带载报过流,将加速时间调长故障依旧,调了转矩提升参数也不成功,但将加速时间减小一半确可以正常启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电压低了,,,2603调调看看

网友B:
感觉1楼说的有道理,会不会负载相对较重。

楼主:
查了2603发现是5.6V给改成了12V待观察是否还会出过流报警,感觉应该是此问题。

网友C:
可能负载电缆或电机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