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进口机,SPI。俗称锡膏检测机。开机运行报警,翻译过来就是图像捕获错误。耗时了一天,跟着售后工程师折腾,先软件,再硬件。最后操作员反应在出现故障前画面的捕获框有扭曲现象,才怀疑到Y轴的编码器。拆解下来发觉联轴器已断裂,但简单焊接上后依然不行,就推测是编码器已损坏。售后从深圳拿来了一套,郁闷的是装上了故障依旧。好的是从最初确定故障部位,告知设备商已从日本原厂发来了配件。第三天收到装配上,故障解除。

网友A:
一个编码器联轴节还必须的进口的啊

网友B:
5000啊,精度有些高的。

网友C:
联轴器损坏是主因,导致编码器不能正确的获得位置信息,编码器应该是好的呀,代换需要确认原编码器的所有参数,另外也需要从新校对位置信号。

网友D:
这种联轴器很容易坏的,之前有同事更换编码器,反而把联轴器(安装空间小)弄坏的。

网友E:
碰到过监控一秒脉冲正常 实际联轴器断/编码器坏的现象

网友F:
编码器联轴器坏了,很普遍

网友G:
编码器没有参数吗?应该可以代用的

网友H:
编码器联轴器断我遇到一次,当时是皮带线步进,发现每次走的距离不一致,推断联轴器损坏,换那个联轴器花了N久时间,那个玩意设计时没有摆放好位置,特别不好拆装

网友I:
定位不准造成的

网友J:
是很郁闷,从深圳拿的规格不一样?如果一样为什么不能用?

看图片,工装不良,看那联轴器,扭着身子工作,能好受?

楼主:
图片是售后用焊锡接上的以为救急,事实是行不通的,编码器已经损坏。深圳拿来的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接口要自己焊上去。可能是点背,确实不能用。日本寄过来的直接装上就可以了。驱动都是用的三菱伺服电机。这个编码器是关于图像采集定位的。

网友K:
不好,,位置一点不对就不行了

网友L:
看你們所寫的 沒有人說到點子上 聯軸器為何會斷掉 這才是編碼器壞掉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看你們所寫的 沒有人說到點子上 聯軸器為何會斷掉 這才是編碼器壞掉的原因
联轴器正常使用断掉就是没装好,受到了不应有的力,看图可以看出,天扭着身子工作。
联轴器断掉,编码器也不应该坏呀---除非人为故障。

网友L:
回复 网友J:
聯軸器使用的目的在連接兩端軸心允許少許同心度的偏差 他本身具有繞性 會將它弄斷 那這安裝誤差肯定大 編碼器本身就是相當精密的小儀器 這個編碼器一看就是經濟型包裝 怎麼經的起這樣的側向力 當然他的玻璃碼盤一定破裂

楼主(2016-03-07):
引用 网友L:
聯軸器使用的目的在連接兩端軸心允許少許同心度的偏差 他本身具有繞性 會將它弄斷 那這安裝誤差肯定大 編碼器本身就是相當精密的小儀器 這個編碼器一看就是經濟型包裝 怎麼經的起這樣的側向力 當然他的玻璃碼盤一定破裂
确实够专业,后续我懒得发帖子了,因为装上日本原装的没几天又坏了。还是断裂,反馈回厂家,派来一个工程师,带来整套丝杆,联轴器,编码器。更换上去后做了系列校正。现在使用月余没在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