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9):
我想问一下,电源部份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多少以内还可以使用?比如标390U的电容,测量还有350U需要换吗?

网友A:
电解电容上面一般都标有,应该正负百分之二十

网友B:
有些变频器电源电容设计的余量不大,小10%都不正常。最好换掉。

网友C:
电容还有一个指标是内阻,我见过容量正常但是内阻很大上机也不能用的

网友D:
电容标称最多误差5%,至于那个说误差20%的纯粹就是疯人院出来的,请不予理会

网友D:
那种误差20%最起码是上个世纪中叶的标准,现在还在说那种标准纯粹不知死活!
目前选用电容最低标准就是5%,很多都要求2.5%甚至更高

网友E:
还是果断换了吧,现在产品偷工减料,本来选型容量就低。

楼主:
如果只有5%,那就要换掉了

楼主:
买新的容量还是少了几十U,拆机反而足够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电容的工艺是最不能保证精度的,20%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G:
大电容说是正负百分之二十,基本上都是负的,要是负百分之二十误差是正常标准话也太大了吧!不知道这标准谁定??

网友H:
5搂的:那种起码是上个世纪中叶的标准,现在还在说那种标准纯粹不知死活!
目前选用电容最低标准就是上世纪误差20%都还可以用,,,现在的我们电路环境变得有多恶劣?降5%、2.5%就不能用了?

网友I:
最高的确是20%,说什么5%的纯粹胡扯,那样的话那电容全换掉算了,变频器上的电容10%-15%误差都可以接受,你这个可以不用换,不信你拆一个全新的机器看看容值是多少,如果5%的话全新的好多都不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新的也是一个样,容量少了几十UF

网友J:
不能这样说,主要是看情况判断!我修过两个,一个是蓝海华腾的,容量下降有4%,就乱报故障,什么过流过载都有,换电容后就好了!另外一台国产45KW,4700uf的电容容量只有4200,客户比较急,而是手头只有3900的,个人感觉跟电容容量问题不大,所以就换了3900的上去,用到现在都一年多了,什么事都没有!
我个人的看法是容量不是唯一的指标,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K:
不懂的不要瞎扯
电解电容误差很大的 -50%  100%都是合格的
20%范围内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L:
注意测量误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