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按照手册上的“通过模拟信号进行频率设定(电流输入)”一节设置了变频器参数和接线,按下操作面板上的“RUN”按钮后,“RUN”指示灯快速闪烁,然后设置电流,可是无论电流大小,电机都没反应,“RUN”指示灯还是在不停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变频器是好的,之前用操作面板旋钮设置频率后启动是正常的,调速电流也是正常的,用万用表量过了,可是改成用模拟电流调速,就无效了

网友A:
只能说你没有好好的看说明书;
PR178设定为4,并接通;
PR267设定成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没有好好的看说明书;
PR178设定为4,并接通;
PR267设定成4~20mA;

谢谢您的回复,说明书我真的看仔细了,你说的这两项我都设置过了,也核对了不止一遍,真不是这两个参数的问题,忙活一上午也没让它正常工作,没办法刚才我把变频器所有参数重置了,重置完又按照那个说明设置了电流调整频率,设置完马上就好用了,真晕啊,到最后也没搞明白到底是那个参数在作怪

网友A:
呵呵;说到底还是参数的原因;可能之前你有参数乱设了;

网友B:
这个好像和外部接线有关系

网友C(2016-06-27):
1. 模式是否选择正确,PU还是ext
2. 最低频率是否有设置
3. 如果pr.52检测使能信号动作,那么模拟量信号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