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朋友送我一个看戏机让我鼓捣,故障现象是刚开始图像一切正常,且可以操作,过大概三分钟后,亮度慢慢变亮,然后屏幕发白,像一张白纸一样,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再次开机无法开机,必须再等5到十分钟。我就把它拆卸了如图。没发现什么问题,索性把它大卸八块。

楼主:
无法上传了,显示无法登陆

网友A:
会不会电容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C:
液晶可惜了。

网友D:
排线问题的,你换个试下

网友E:
一定是电容的问题,查查电容

网友F:
竟然把液晶面板给大卸八块了,液晶面板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还能正常显示一段时间。
装回去还能正常显示吗?如果能,一般都是集成电路不良。

网友G:
楼主,你下面就这么没了?
等着看结果呢

网友H:
楼主不要去动显示屏嘛!
其他电路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I:
先查电源,正常前,故障后电压变化,判断故障点,看故障现象,应为某元件损坏。

网友J:
过载或者过压保护了。有可能电源负载有过流故障,又或者电源稳压失效电压升高引起保护动作。先检查电源板,再检查液晶面板的升压电路板。

网友K:
像是什么元件性能不良,或者如11楼所说保护动作,接触不良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