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台达VFD-B1.5KW变频不定时报CFF,拆开再通电又正常了,连接上电机运行正常,排除虚焊的可能 ,发现三个PC929引脚处比其它机子要黑,像是高温烧烤过的一样。哪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到底是GFF还是CFF?
如果是GFF是输出接地故障,包含电机接地问题

网友B:
换个电机线或电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