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及数据处理

楼主(2015-12-20):
高位高手,前辈;烦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个问题,FX3U PLC与电参数采集模块(PK6011)之间的通讯及数据处理,读取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触摸屏已经设置好了。烦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你那个电参数模块不是有说明书啊,你对着弄啊。

网友B:
个人急需

网友C:
把plc与触摸屏的通信地址对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回来的数据处理,处理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读回来的数据处理,处理不出来
读取回来的数据,可以编制算术运算程序进行转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