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请教各位工程师,安川A1000变频器装在数控车床上面都要调哪些参数?

网友A:
首先你得说明什么机床,还得告诉别人你的机床特性如何

楼主:
谢谢,就是普通的数控车床。用安川变频器带变频电机,电机带动车床主轴。

网友B:
控制模式,电机特性,加减速时间设置等等

网友A:
用到电阻刹车和制动单元 了没有,有用到还得选择停车模式等,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着调调。

楼主:
在请问下什么情况下变频器需要自学习?

网友C(2016-07-07):
回复 楼主:
用到变频器矢量控制模式的时候需要进行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