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如题,变频器输出是几十千赫的频率吧?用钳表测的结果应该就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值了?

网友A:
普通的钳表是这样,不行。但谐波测试仪的钳表就行。比如美国的福禄克、瑞士的LEM、美国的泰克、还有日本的红河等等电量测试仪器的钳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就是准确的。

另外现在也有国产的电量示波表,价格还便宜,也可以测。

网友B:
优利德有款钳表厂家注明是可以测变频器的,型号UT210E。我正在用,可以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最大量程100A有点小。

网友C:
高频的要用专用型的

网友D:
指针式的钳流表就可以

网友E:
可以,基本正确

网友F:
测变频器的电源端不就OK 了,非要测输出端吗

网友G:
真有效值的表

网友H:
一般对变频器输出端进行准确测量电流数值的需求不是很大,有时候直接查看变频器内部的检测值都可以了,除非是经常频繁维修价格昂贵的变频器维修行业。

网友I:
普通的只能测输入端,不能测输出端,所以输出还是看变频器面板上的输出电流更靠谱;

网友J:
综上则是,普通表不能测(输出),但适合的表可以;一般应用场合,查看(变频器)面板上的电流表即可。

网友K:
还是看看面板上的电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