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12-20):
继电器输出的plc能直接接电磁阀吗

网友A:
看电磁阀的工作电流,一般继电器输出的plc能承受2a的电流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有负载的规定,不超过它负载能力可以。
还有继电器输出有使用寿命的。

网友C:
最好用外接中继驱动,万一中继坏了更换也方便。

网友D:
你的电磁阀功耗是多大?
建议还是加继电器中转比较安全

网友E:
小功率的没问题,功率大的应加以中继。

网友F:
看负载功耗,对照PLC输出点容量,选择能否使用。
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加中继的好,毕竟更换方便,驱动负载大。

网友G: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好些,能带动更大的负载啊。

网友H:
还是接中间继电器吧,那样安全,

网友I:
看电流,2A内可以

网友J:
24V的建议外接中间继电器,220V的建议直接驱动。
原因:相同的功率的电磁阀,低压电流大,高压电流小,P=UI,你懂的。

网友K:
电磁阀开关频率一般都不高的,功率一般都较小,通过线圈的电流也不大,不过以防万一最好还是用中继转换下稳妥。

网友L:
主要看电磁阀功率

网友M:
看电磁阀的功率了,但是还是建议用中继。之前一直是直接接线圈的,结果容易出现烧输出端子的现象,后来多花点钱, 用了中继,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