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我厂三相四线架空线发生瞬间短路了,同时一台55KW的电机烧毁起火,别的电机和用电设备都没事,就是这台55KW的电机功率最大,请问是架空线短路引起电机烧毁还是电机引起架空线瞬间短路的?好像是一相与零线之间短路。事情是有人看见室外架空线晃动短路打火,听见响了几声叫我去看,不一会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锅炉房55KW的引风机电机起火,我到现场打开接线盒拍的下面照片电缆起火被烧过,电机现场的125A断路器和热保护都没有跳闸动作电机进线是35MM的电缆。可以说下原因吗?你说超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电线震荡,主要是现场只有电机烧了,控制线路和元件都没损坏,125A断路器也没跳,要是超大的短路电流不可能125A断路器不跳,也不损坏控制线路和元件吧。还有当时有刮风的。打开电机看了只烧一组线圈。

网友A:
好像有关系

网友B:
短路时会连带多少器件还真不好说。

网友C:
估计是缺相导致的烧毁。

网友D:
感觉有关系,特别是重载,轻载可能不会。

网友E:
没遇到过类似的例子。
瞬间短路,是不是说短路后随即正常;不知会不会引起瞬间过电压或其他情况,或者是不是巧合,等。

网友F:
同意3楼

网友G:
瞬间短路应该不会烧负载,合适的断路器会跳闸保护。

网友H:
是先烧电机还是先烧架空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也分不清了,不可能电机烧了引起架空线晃动短路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分不清了,不可能电机烧了引起架空线晃动短路吧!
我认为线路短路是不会烧电机的,或许就是电机烧了才引起架空线短路

网友J:
电机烧毁后因为超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电线震荡,后果就是电线短路!
不过要求室内架空线选用绝缘导线的,你们为何选用裸导线呢

网友K:
线路短路没碰到过会烧设备的

网友L:
线路短路会烧坏电机吗?以前碰到过 电机缺相烧电机的。

网友C:
楼主表达的故障现象不够清晰,只提供了有这么一件事情,没有描述故障的详细部位,另外同时出现的马达烧毁现象不能区分时间前后,需要现场调查才能说清楚。

网友M:
与上级开关大小有关

网友N:
瞬间短路,断路器等开关保护又选对,有电机烧毁的可能

网友O:
应该是短路之后一相缺相引起的烧毁。

网友P:
55KW电机,感觉楼主你们用的线才10平方左右啊。当然,这跟短路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Q:
    瞬间短路应该不会烧负载,合适的断路器会跳闸保护。还有你这个是不是因为电机短路是先起点呀?

网友R:
这个靠猜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网友S:
感觉好像进线比电机内部的6根线都还细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分不清了,不可能电机烧了引起架空线晃动短路吧!
就是电机短路再引起架空线晃动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说超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电线震荡,主要是现场只有电机烧了,控制线路和元件都没损坏,125A断路器也没跳,要是超大的短路电流不可能125A断路器不跳,也不损坏控制线路和元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电机缺相不会这麽快烧呀,况且也有热保护呀!

网友U:
你这真是巧巧妈生巧巧了

网友V:
看这线路也有有点老化了吧!

网友J:
电网大负荷投入或者切除,均会导致电网电压瞬间升高或者降低,短路就是一个瞬间大负荷罢了
不能承受瞬时电压升高的,就会挂,就此罢了

网友W:
根据楼主的描述,分析的结果是架空线短路导致了电机烧毁!
架空线路的零线瞬间接入了相线,零线带电,电机绕组与外壳绝缘被击穿短路起火!

网友X:
两种都有可能,架空线短路引起电机缺相,于是烧了,或者电机烧了引起电线过热烧毁绝缘层。
不过话说楼主用的什么保护器,电机都烧了还不跳闸的

网友L:
匝间短路会烧电机的,而且还不容易跳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L:
短路也会跳断路器吧!

网友Y:
应该没有关系的,电机烧了应是短路引起。

网友Z:
应该是短路在先,端子放电在后。
估计是短路时产生的高压谐波,导致接线端子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