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甘油吗

楼主(2015-12-20):
新来一台柱塞泵电机,45KW , 发现电机前端和后端轴承都有加油孔,请问这个加什么油。是甘油不。电机出厂不加油吗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

网友B:
是哪一种?是下图这种吗?

网友C:
说明书上没有写明?

网友D:
轴承一般都是加黄油的吧

楼主:
黄油就是甘油吧

网友E:
如果有说明书,可以查看有无这方面的说明。
听说过润滑脂,其有不同的牌号;甘油是不是也可称为黄油,不清楚。

网友F:
也有加机油,要看说明书,一般蜗杆减速的加黄油的,一厂家说明书为准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运行中产生奶香怎么办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运行中产生奶香怎么办呵呵
这种环境下工作,肯定心情愉快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运行中产生奶香怎么办呵呵
这种环境下工作,肯定心情愉快啊!
越说越开心啊?
不是每台电机或者机械出厂的时候都有说明书,书上有写加什么油,几号的油,加多少的说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运行中产生奶香怎么办呵呵
这种环境下工作,肯定心情愉快啊!
越说越开心啊?
不是每台电机或者机械出厂的时候都有说明书,书上有写加什么油,几号的油,加多少的说明吗?
马达轴承或者机械轴承,添加黄油都是常识,或者你添加齿轮油也得,但是齿轮油太稀了,很容易流走并干枯让轴承损坏的。

网友J:
应该加黄油,设备出厂时厂家有时候不加的啊,别指望厂家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加点奶油也可以
运行中产生奶香怎么办呵呵
这种环境下工作,肯定心情愉快啊!
越说越开心啊?
不是每台电机或者机械出厂的时候都有说明书,书上有写加什么油,几号的油,加多少的说明吗?
马达轴承或者机械轴承,添加黄油都是常识,或者你添加齿轮油也得,但是齿轮油太稀了,很容易流走并干枯让轴承损坏的。
一般电机轴承加的都是钙基脂甘油或是锂基脂甘油,加奶油有点太高档了

网友K:
甘油?我听说过黄油,也听说过润滑脂

网友L:
油孔是用油枪加油时用的,有专用油枪的润滑脂包装,加完一扔,很干净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L:
这个不粗!
不污染
我们都是买的一大桶
慢慢吸慢慢加!

网友N:
看加油嘴,如果有一颗弹珠堵住加油口的,加黄油(润滑脂),如果是漏斗状的,加齿轮油或者某一号的机油。

甘油不是黄油,是一种像花生油、淡黄色的油,有些甘油属于药用油。

网友O:
用高压黄油枪加高温黄油用的,建议买好点的黄油。

网友P:
就是 加甘油,设备进厂没有说明书?市场上比较主流的润滑脂(或称甘油)有以下几种:钙基润滑脂,复合钙基润滑脂,钠基润滑脂,钙钠基润滑脂,甲基润滑脂。钙基润滑脂:它的抗水性比较好,但是耐热性差(一般来说就是70度左右)。 我不建议用这个。复合钙基润滑脂:这个抗水性和耐热性都不错,而且耐低温!钠基润滑脂:它的耐热性一般,但即使高温熔化后仍然可以保持它的润滑性(强悍之处),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抗水性太差了。钙钠基润滑脂:这个润滑脂性能介于钙基和钠基之间!!甲基润滑脂: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润滑脂了。它可以在较高或较低的温度下工作,而且抗水性好,重要的是它的使用周期也很长!一般来说他可以代替其他润滑脂。

俗称的黄油以前是钙基脂,现在是锂基脂 。

网友Q:
根据季节不同,使用环境不同,选用不同牌号润滑脂,柱塞泵我们这里是加锂基润滑脂,是用在重载液压设备上。主要是润滑脂粘度要合适。

网友R:
加润滑油脂,定期加,一下不要加太多哦

网友S:
一般都加三号锂基脂,环境温度高就加高温润滑脂

网友T:
我这里的电机用的是三号锂基润滑脂。

网友U:
就是普通黃油就行,潤滑軸承的

楼主:
老兔子 懂得真多。

网友V:
高压的才加甘油三酯

网友W:
回复 网友P:
甘油抗水性比较好?
看来此甘油不是彼甘油,这个季节手上擦点甘油皮肤好---利用它的吸湿性。
那么,说的黄油也不是那个黄油了。
说牛油/猪油还会有歧义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W:
甘油抗水性比较好?
看来此甘油不是彼甘油,这个季节手上擦点甘油皮肤好---利用它的吸湿性。
那么,说的黄油也不是那个黄油了。
说牛油/猪油还会有歧义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老工人都会将黄油称之为“牛油”。

不过将黄油称之为“甘油”我还是首次听到。

网友X:
一般都是锂基黄油或者钼基黄油,有的是主轴油

网友W:
回复 网友N:
可能南北差异吧,那个年代真没听说叫管黄油牛油。机加中道=丝还是在南北师傅的教诲下整明白。

网友Y:
看看说明书(有的话),一般是加黄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