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0):
EV100011kW变频器报E010故障

如题。查故障代码的说明,只有两个字——“保留”。一头雾水,想来还是有故障信号存在的缘故吧。查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如下图所示(部分电路凭记忆所画,只是大差不差,说明问题就行了),过载或短路故障检测电路在一块小板上,由两组比较器处理后,由A4504光耦的5脚送往后级电路。电路结构与常见的略有不同,让人感觉有点新鲜。
测量A4504的2、3脚电压差为0V,说明没有故障信号输入,前级电路是正常的。但测量A4504的5脚,此时应该为0V低电平,实际测量值为5V高电平,是一个错误的报警信号输出。判断A4504已经损坏。
手头一时无此配件,试用4引脚光耦PC181,将原2、3脚接PC181的1、2脚,将原6、8脚接PC181的4脚,将原5脚接PC181的3脚,上电测3脚输出电平,变为0V正常值。面板显示正常,操作后能正常运行,故障修复。
嘿,E010代码,所谓“保留”的内容,原来在此啊。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2月20日

楼主:
电路图上传后有点变样啊,输入端的3个问号,原为“去主板”。特此说明。

网友A:
真心佩服你对学术的研究态度以及无私的分享精神,看老师的文章真是心旷神怡!谢谢您。

网友B:
果真是厉害啊

网友C:
咸工,你好,我觉得三极管好难理解,所以一遇到这种电子电路图就有恐惧症,但是有时候有些场合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慢慢分析,有什么好办法去克服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有啥好怕的。三极管的C、E极间,在放大区可以看作是受基极电流大小控制的可变电阻,其导通内阻变化,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在开关区,可看作开关的开和关。因而输出只有0和1两种状态。

网友D:
该故障代码说的不明确,只能靠维修者总结或查见资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电路当然难啦,主要是三极管的状态你不知道是开关还是放大,要克服只有慢慢啃啊,推荐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有些实用的电路可以做参考分析

网友F(2016-03-08):
说的真好,咸老师对电路的理解真是独到

网友G:
常见元器件的工作原理是维修电路的基本功啊,没有这个基础对电路分析就很茫然

网友H(2016-04-23):
好久不见大师露面了,遇到一个疑难现象。两台艾默生ev1000变频器其中一台最大输出频率只有50hz,上限频率可以向下修改,当大于50hz时,尽管设置频率显示大于50,但实际输出到了50就不在上升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望大师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决定频率范围内的有两个参数,一为频率上限,二为频频率范围吧。记不大准。应该仍然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咸工你好,碰到一台台达vfd_450B变频器,显示屏电流跟随输出变化,但显示电流比实际电流大,运行到50hz时,显示电流60几安,电机没劲,钳流表实测输入输出只有40A,没有图纸资料不知问题出在那部分。另外那台艾默生ev1000频率好像被内部软件锁定了,准备咨询一下艾默生的技术顾问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显示电流大,故障在电流互感器或后级检测电路。具体电路,我的书中有,如《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一书。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