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mart200中掉电数据保持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5-12-21):
系统设置都设置好了,但是不够用怎么办。怎么扩展或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不够用的方法吗?

网友A:
例如你的帖图:
你只需要设定Range0 VD 1040 24 就相当于你现在的状态了。
去搞清楚啥叫元素数量的概念后再设置,你会发现自己的确是笨啊。

网友B:
将你需要设置保存的V区在程序中整合到一个连续的范围内,使用一个数据范围就行了。例如:VD 1040(offset) 1000(numb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谢谢了